请教如何判断液晶屏IC好坏

楼主(2008-06-10):
请问一下三星 151S液晶显示器,有一个mtv130p-43的屏IC,如何测量其好坏。感谢

网友:
故障现象是花屏,时好时坏,不知道如何测其好坏

网友:
时好时坏 不一定是MCU本身问题 你查下供电电路的电容 有没有存在漏电的可能 如果MCU的工作条件不正常 也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