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杂牌845主板问题

楼主(2008-06-10):
急!!!!!!杂牌845主板问题
现在有一杂牌845GL主板一连网就死机 ,网卡换了, 插槽也换了, 望大家多出注意呀!拔掉网线一切正常
系统做过很多遍了,7.6 7.8 8.0 都试了,还是不行呀
主板

网友:
重新安装过系统没有?如果原先是用Ghost盘安装的,现在用安装版的试下
先软后硬啊

网友:
都试了也不行呀

网友:
是不是只有插上网线才死机,

网友:
换个USB网卡试试,可能是PCI供电不足呀

网友:
赵赵赵赵
维修菜鸟
UID 58009
精华 0
积分 1
帖子 42
经验 265 点
威望 1 点
阅读权限 30
注册 2008-6-3
来自 湖南益阳
状态 离线 #4发表于 2008-6-10 16:12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是不是只有插上网线才死机,
是的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大家帮帮忙呀
先谢谢了

网友:
看网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网线没问题 放其他机子上试了

网友:
BIOS清零了没有?没有思路了就刷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