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01L雷击不开机

楼主(2008-06-10):
一台如题的笔记本遭雷击,能加电但无法完成开机。求助该怎么修理,谢谢。

网友:
按短路的方法查

网友:
网卡烧坏,看网卡时钟有没起来,会不会发烫。

网友:
你不是说能加电就是不能亮机是吧那电流到什么位置停 啊 检测卡跑什么啊

网友:
在学习中啊 :P

网友:
你还是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吧,如果没有你就换南桥和网卡...先换网卡,DELL的机器网卡坏了也不开机..

网友:
雷击的重点检查下网卡,I/O,再就是SB,这些都是雷击中常坏的元件!

网友:
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这台机器由于种种原因换主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