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730EDS(1772ED)枕形、梯形、平行四边形、桶形都可调。只有旋转不可调。存储器重新写过。行场震荡块(TDA9116)和末级视放块(LM1237DLA/NA)都换过。故障依旧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长城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试一下.

网友:
仔细观察底版有接触不良或短线的地方,

网友:
实在不能调只能调偏转的角度了.还是应该仔细点查故障所在,这个办法是不得以的办法

网友:
工厂进了,也是不可调

网友:
你傻的啊
你肯定是显示器上有一根线没有接
是从偏转那里出来的

网友:
我晕.修旋转问题用不着查这么大的范围吧.一般在CPU旁边会有两只三极管还会有一个接口.这是接在像管上面的一组线圈上面的.专门进行旋转控制.

网友:
我这个机器只是旋转不可调,别的形状都可以调的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很简单的哟,先检查一下3个三极管是不是好的,然后检查CPU的相关引脚到3个三极管中的其中一个的基极电路是否正常,第三步,检查供电,第四步.本人昨天才修到的经验.就是那个插偏转线圈的插座接触不良,这个一定要仔细看才能看出来,由于有的显示器以前修理的时候这个插头被拆下来过,上的时候用力过大就会使那两个插针与电路板上的铜箔接触不良甚至开路.

网友:
旋转控制指令是从CPU输出的,控制两个三极管,使输入到旋转线圈的的电流大小和方向发生相应的变化,这部分电路的元件不多,你在调节旋转时监测着旋转线圈的电压变化,从这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