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等这怪事,请手请指教指教..

楼主(2008-06-10):
有一块叫柏胜的845板子.上CPU假负载时.CPU的供电,1.72V,两时钟点都是1.75V(很明显遍高),复位电压也正常.当上真的CPU上去.测试卡就没有复位了.跑00.小弟没思路了..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
遇到CPU上错出现无复位(赛阳上成赛阳D)

网友:
上U后有供电吗???

网友:
换下那个1117的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