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5-C板没有VTT电压

楼主(2008-06-10):
k8N5-C板没有VTT电压。它的COM管是由一个W83304D的IC控制的。但是我找不W8304D的资料。所以望各位给些这方面的维修思路。
昏了.应该是W83304D

网友:
http://www.ic-on-line.cn/Pdfsear ... ame&skey=W8304D
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资料,咱英文不太好还是你自个瞅瞅吧

网友:
看上图.我的板现在应该是W83304不工作.VTT电压没.内存供电也没.都是由这IC控制的.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83304有些类似于MSI的MS-7这个IC

控制的东西很多.

网友A:
你是说内存的VTT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内存的VTT电压吗?

内存2.5V1.25V和CPU的VTT都没有.
我不敢判断是它坏了.想问下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挺复杂的,第一次在论坛里看到,有很多板有这个东西吗
以下从PDF抄的,大家一起看.
1. GENERAL FUNCTION DESCRIPTION
  Provides Powers
- 5V Active/Sleep (5VDL)
- Provide a switch 5VDLEN pin to enable/disable 5VDL output in S5 state for USB application.
- 3.3V Active/Sleep (3.3VDUAL)
- Dual-Channel 2.5V Active/Sleep (2.5VSTR) for DDR
- 1.5V for AGP 4X/8X Voltage
- Two 1.25V~5V Linear Voltage Regulators Support VCC/VSTR/VDL/VSB Voltages
- 1.25V DDR Bus Termination Regulated Voltage
- 1.2V VLDT for AMD_K8 CPU Hyper transport.
- 2.5VDDA for AMD_K8 PLL.
- 1.25VREF for AMD_K8 reference.
- Up to 0.3V/0.1V incremental voltage on DDR RAM for over-clocking application.
  Provides Signals for ATX Power Supply PS_ON# Control
  Support AMD K8 Claw Hammer Specific Power Up/Down Sequence
  Provides fault signal control.
  Internal Charge Pump Support Up to 9.5VSB
  Drive All N-Channel MOSFET
  Soft Start
  Under-Voltage Monitoring for VAGP, VRAM, VLDT, 3.3VDUAL Channels

网友:
想当于一个电源控制的大管家,是个电源控制中心!
负责各部分的电源开启控制!
这个和这个有些类似: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9748-1-2.html

工具原理我已说了,这个就应和楼主说的差不多!!!

网友:
对于没有VTT_DDR电压的板,要先将VCC_DDR电压修出来,因为VTT的电压是由VCC_DDR电压通过一个元件产生的,也就是说,在电压产生的顺序中,VCC_DDR要先于VTT_DDR电压产生,并且必须要VCC_DDR有效后,VTT_DDR才可能有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个AHCI(高级电源管理)控制芯片,用于AMD K8 CLAW HAMMER 的CPU

我凑合着翻一下(英语比较菜 )
芯片功能综合描述:
1,提供电源:包括:
    5V 活动/睡眠(5VDL)
    提供一个开关5VDLEN针用来允许/禁止5VDL输出到USB应用的S5状态
  3.3V 活动/睡眠(3.3VDUAL)
     双通道2.5V 活动/睡眠 (2.5VSTR) 用于 DDR
    1.5V 用于 AGP 4X/8X 的电压
    两个1.25V~5V 线性电压调节器支持 VCC/VSTR/VDL/VSB 电压
    1.25V DDR 总线终结调整电压
    1.2V VLDT用于AMD_K8 CPU  的HT总线
    2.5VDDA  用于 AMD_K8 的 PLL.
    1.25VREF 用于 AMD_K8 的参考电压
   上升到0.3/1.0v的电压增量 用于DDR内存的超频应用
2, 提供用于ATX电源输出的PS_ON#的信号控制
3, 支持AMD K8 Claw Hammer CPU 特定的电源升/降顺序
4,提供错误信号控制
5,内部的 Charge Pump 支持提高到 9.5VSB
6,驱动所有的N沟道场效应管
7,软启动
8,VAGP, VRAM, VLDT, 3.3V双通道电压的电压降低监测

网友:
我说的那个贴子里的那个电源控管IC和这个功能差不多!!!原理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
很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现在怀疑是桥挂了. 看来不用修啦

网友:
怎么判断出是桥挂了的????把过程思路和方法写出来看看哇!!!

网友:
是啊,同意楼上的,为什么说桥挂了,说说你的想法啊
看了一会PDF的接线图,觉的控制ACPI状态的s3和s5脚可能和SB有点联系,其它的也没看出来受SB的控制.

网友:
LZ
先检查一下VTT的供电管呀
你要先查准故障点在哪儿呀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为什么说桥挂了,说说你的想法啊

网友(2008-10-04):
正好有用,谢了!!!!!!!!

网友:
这个人真~
别人给你回复了那么多,你就是不回,你是怎么判断南桥挂了~
抓紧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