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冠dx-777ns显示器点不亮

楼主(2008-06-10):
我有一台唯冠的dx-777ns(786N)的显示器,现在不能点亮,机内有达达的声音,拆开后,发现二次电源调整管击穿(irf634),因没有同样的型号,换上irf644后,能点亮,但工作一会,屏幕开始抖动,行管即击穿,现在不知道还有哪里坏了,请各位高手教教我!!!急!!!

网友:
检查一下二次升压电路的反馈电路,可能是反馈电路出问题导致二次电压升太高击穿行管.

网友:
高压包引脚补焊一下..或者高压电路部分补焊一下.冠捷的机子容易空焊烧行管.

网友:
应该是行场振荡芯片出来的控制电路有两个三极管有问题 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