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怎么就不跑码呀

楼主(2008-06-10):
电压都是正常的,也没有哪里发烫,为什么就是不跑码呀

网友:
压U座,刷BIOS,看看跑不跑

网友:
是没有复位吧!说具体点啊

网友:
电压好的,那时钟和复位呢?如果都好的话,就刷BIOS试试吧.

网友:
cpu 座的可能性比较大你压着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