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772ed难题!

楼主(2008-06-10):
各位师傅!我遇到一个难题了!一台17显示器!型号神舟1772ed!开始客户拿来说模糊!我们开机是行幅变宽不可调!后来我换个行幅调整管(c2026)!我用C23333换上去~行幅可以调了!但显示的图像是!两边显示的字小!中间的字大!可能是行中心不对称!我刷过EPROM但不行!现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特来请教各位师傅了!

网友:
查s校正电容.s校正有一电容容易坏.是长城代工的机子很好修啊.

电路板小了点.插拆麻烦.

还有行幅管可以用tip41.2sd880代换.

网友:
还有可能跟设置的分辨率及刷新率有关系.

网友:
是S校正电容!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
长城电路板的行幅管最好找原装型号进行代换.另外,排除行幅管本身问题.长城电路板显示器校正电路也比较容易出问题.仔细检查一下校正电容.看是否有轻微鼓起来的.下阻尼旁边 有个校正电容比较出问题.具体代号和大小忘记了.回为好久没有修CRT了.

网友:
朋友可以把你的 神舟1772ed  EPRO 数据发给我一份吗?我找了好久没找到,谢谢。、
love521bk@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