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两三分钟后才由暗变亮

楼主(2008-06-10):
一台17寸LG纯平显示器,开机两三分钟后才由暗变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整流电容漏电,换之

网友:
有没有管座不良的可能?

网友:
要看开机后行有没有工作,如果行工作了 查G2极通路是否有电阻变值,再查灯丝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1.查一下灯丝电容.

2.查一下.g2高压电容.

3.查一下g1电压.是不是在-50v左右.(正常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