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4P800 重启不开机

楼主(2008-06-10):
一块华硕主板P4P800 重启不过内存,清COMS后能开机重启又不能开机。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了,DEBUG卡代码是多少!

网友:
当作挡内存来修理:查内存工作条件,刷BIOS, CMOS电路正常吗?

网友:
这种主板CPU座蛮容易出现故障

网友:
碰到一块硕泰克的主板,进CMOS,不管是否选保存退出还是直接退,再启黑屏不亮,刷BIOS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