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此指示灯闪烁代表什么意思 ?(付图)

楼主(2008-06-10):
谢谢~另求图纸一份~希望有图的兄弟多多帮忙!

网友:
大哥,你这个图好不好缩小点再传啊。。。

网友:
有長短蜂鳴聲麽?????

网友:
没有接喇叭呢 ?电流0.65~0.85不停跳动~复位灯不停的闪动,象复位电路有故障似的 ~请高手指点 ~

网友:
跑重码一般是北桥, 复位灯常亮一般是南桥 , 也可能是北桥  请仔细检测 一下 测时钟和实时时钟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黄灯一直闪,电流从0.4-0.45一直跳,当时怀疑CPU供电IC脱焊。CPU供电IC电源IC都加焊还是一样的问题。
测量CPU电压只有1.0V,不装CPU有1.3V。其他电压5V 3.3V 2.6V都正常。
哪位有修过这样问题的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2008-07-12):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的,现在不加电了,有没有兄弟知道它的CPU供电芯片MAX1544的第七脚OFS,接的二个电阻是多大的呀

网友:
我的退了钱算了,

网友:
这个好象是ZE2000的通病,我也接修了一台,可能 有结果了。

网友:
希望楼上大侠早日修出 指点指点小弟们

网友:
还是没有结果啊,

网友:
到底有没有修好啊,

网友:
结果早就发贴了。。。

网友(2009-02-24):
这鬼机器不知道什么问题。我换过IQ 。CPU座子,南桥。所有电源IC都加焊,问题依旧,真是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