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的17显示器来回变

楼主(2008-06-10):
一个TCL 的17显示器,寇捷代产(7K1R),有时出哒一声,屏幕就变窄了,二边都小2公分,用手拍一下,有时就又响一声,就正常了,如你不管它,不定时也会正常的,会是什么原因,
显示器

网友:
有地方虚焊了 查下二次升压电路

网友:
看一下tip122.(管子在散热片上. )补焊它一下.
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啦.

网友:
都补焊了一遍,可是还是与原来一样,不过这显示器原来别人修过,上面有几个管子是新换的,

网友:
我看一下行管基极连接到了一个蓝色的偏偏的电容,你把他焊一下

网友:
都焊遍了,就是尾板被铁壳罩着的,没法焊,现在有时拍也不变正常了,他自己有时正常有时又变窄了,

网友:
应该还是与tip122连接的电路有问题,多数是虚焊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