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端门场效应管击穿会导致电源保护?

楼主(2008-06-10):
这个问题从开始自学台式机到现在笔记本电脑困惑我许久了,高端门场效应管是相当于一个开关,击穿之后就相当于连通!可是从电路图上看不出高端门场效应管到地线的线路,也就是说高端门场效应管没有和地线直接连通,可是为什么会造成短路使电流增大而使电源进入保护状态呢?

网友:
CPU的阻值是很小的,有的还不到2欧,你说会不会短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说高端门场效应管是通过CPU而造成的电源保护?那么CPU座不插CPU(也不上假负载)触发主板电源就不会保护了?我感觉不一定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只看了HIGH SIDE的管,为什么不看下LOW SIDE的呢?

设想一下HIGH SIDE和LOW SIDE同时导通会是什么现象?

网友:
因为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下,下管导通时会对地短路!!!
下管工作频率很高,可以看作是直接导通短路!!!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释,我也一直不太明白,这回懂了!

网友:
我对楼上的高手们简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一种原因是4楼讲的

还有就是即使下管不导通,12V通过上管直接加到负载上.过电压保护也会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