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CPU复位电压偏低的维修(已修复)

楼主(2008-06-10):
1、一845PE,CPU复位电压偏低,假负载上查主供电、时钟、PG均正常,查IDE、BIOS、PCI复位电压都正常,查北桥工作条件,测得北桥旁一场管三脚电压分别为12V、3.3V、0.3V(输出脚),从坏板上拆下一供电管换上,输出脚还是0.3V,再用3055换上,测CPU复位电压正常,上CPU OK。
2、收坏845PE一块,目测内存供电管击穿,换之,还是显FF,查CPU复位电压低,假负载上测CPU主供、时钟、PG正常及VDDQ 内存供电都正常,又查出IDE无复位,换与复位键相连的74芯片,IDE、PCI复位电压正常,CPU电压还是不正常,只有0.5V,并且短接复位针后电压无跳变。没思路了,镊子无意中碰到7407第一脚5V供电脚,复位电压有跳变了,加焊7407,CPU复位正常。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楼主!!!!水平不错哇!!!

网友:
845PECPU供电那个地方用3055,最好把它换成大管子.

网友:
第一个故障是因为NB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不能把SB发过来的RST信号转换成CPURST#,造成U的RST有问题。
第2个有点疑问,你说的7407是连向哪里的?CPU?

网友:
维修实力好,解决维修中实际问题,顶个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74系列的门电路应该是14脚为供电脚吧
第二个故障应该是门电路的高电平输入不正常而倒至输出不正常,从而引起输出给北桥的复位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与复位键相连的74芯片",复位键指的是复位插针,没说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镊子碰到的是第14脚,是VCC 5V,打错了.

网友:
第一块板的故障是最常见的,不复位,先看该管给北桥点1.5V电压,不过郁闷的是我换这管时虽然正常了,可换上的新管老是很热

网友:
技术很好啊,羡慕啊,学习一下希望多多发帖,ide的复位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技术很好啊,羡慕啊,学习一下希望多多发帖,多一点实用

网友:
多谢分享 维修实力好,解决维修中实际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IDE复位电压一般情况是5.0V,也遇到过3.3V.

网友:
我有个疑问 :      ,7407不是直接控制CPU啊 ,7407不正常 ,为什么IDE、PCI复位电压正常

网友:
7407不是直接控制CPU啊 ,7407不正常 ,为什么IDE、PCI复位电压正常

就是啊。
为什么啊

网友:
看了不错哈!学习中!!谢谢各位这么慷慨在这共享,帮助很大!

网友(2008-07-24):
我的INTEL845主板也是CPU复位供电0.45V,主供电,PG,时钟正常,现在查内存没有供电

网友:
这些经验还需要大家总结

网友(2009-03-30):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