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772ED 显示器在DOS ,硬件自检时候什么也看到,进放WINDOWS XP后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08-06-10):
神舟显示器在DOS ,硬件自检时候什么也看到,进放WINDOWS XP后可以正常显示

显示器在DOS ,硬件自检时候什么也看到,进放WINDOWS XP后可以正常显示.
(亮度很低,调高压包没有明显改善.   在没有信号输入时.显示无信号对话框,隐约可以看到,是乱码样子,一条一条的,    我测过电源电压, 75 50 12 6.3 都有,
  请前辈们指点一二,发一份图纸   谢谢神舟  品名:MS70W      型号:1772ED
love521bk@163.com

网友:
s校正电路查过了吗,兄弟.

几个校正管和校正电容测一下.

不知数据会不会这样子.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好的,我试一试, 谢谢

网友:
考数据
换OSD IC

网友:
我觉得是频率切换电路有问题
    或者是行振荡及块子可能行最大

网友:
视频的IC我换过了,

网友:
s电路电容测过了,也代换了,

网友:
主芯片 STV6888我是一点资料也没有啊,到上网也看了,没有找到路图,也不知道那型号图纸和这个一样,参考也可.神舟显示器那里看不到资料,晕晕,要刷ROM也没有数据,

网友:
   修了好久,修好了,把我维修进程写下来,希望对大家有用,有错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按朋友们说的,查过s校正电路。和视放IC。电源电压也测过,都没有出什么结果,在一次加电试机过程中看屏幕,显示无信号输入对话框顺着时间长了,有一些变化,乱码条小了,分析可能和供电路不稳定,我仔细查找电源供,发现6.3V滤波电容在底下漏液。6.3V 给灯丝和一组偏转线圈供电。更换后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