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道

楼主(2008-06-10):
请问版主 硬盘坏到怎么隐蒇啊 用什么软件可以隐藏掉 请回复 有个教程更好

网友:
看什么盘了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多的话可以用MHDD加进表

网友:
那个软件好  FBDISK好用 吗

网友:
FBDSIK不可以真正的隐藏坏道!
只可以用分区的方试来跳过那些坏扇区,
对于那种坏道分布很均匀的盘不能用,

网友:
你也可以用简单的THDD这我用了还觉得可以不过只是G表数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