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2003通电不开机(已修复)

楼主(2008-06-10):
该板使用DDR内存,通电不能开机。目检内存条完好,内存槽触针完好!Q110(FDD6530A),Q166(SMD702m),D31(SR32)烧毁。其中Q166未见烧毁痕迹,但实测短路。
使用15N03代换FDD6530A,更换Q166及D31后试机调试卡显示FF,不能启动
断电使用数字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分别接三个供电电感,发现L24,L25对地短路(正常情况时有“嘀”一声的短路提示然后阻值开始上升)。怀疑CPU供电IC短路,试更换该IC(FAN5093MTC)后再次检查电感对地电阻不再短路,上CPU加电测电感有1.5V电压,清除CMOS后Debug卡跑码启动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不错,恭喜楼主修好一块板,增加一个新的经验!!!!

网友:
高手啊!修好板子的感觉很好!可是就是没钱赚

网友:
技嘉8IR2003CPU无电压,多数是5093坏

网友(2009-03-09):
这款板的U座容易空焊吗?我只知道这板的内存供电管很容易坏

网友(2009-10-05):
楼主 你好 我也有一块 内存供电块炸了 Q31也炸了 换上后 代码卡只跑C,卡上灯有跳变 估计跑到内存了,BIOS灯闪灭。irdy和frame osc 跳一下就灭了 不知内存还需要什么条件啊?是炸了的地方有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