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代换问题.

楼主(2008-06-10):
本人一台显示器的行频触发电路中的一个二极管坏了,型号为IN4148,由于手头没有4148的,请问师傅们能用IN4007代换吗?

网友:
只要性能参数不低于原来的就行了!!!你查一下两者的性能参数比较一下!!

网友:
IN4148应该很多啊,坏的电脑电源里有的是,其他坏的电路板上也很多啊,很常见的玻璃封装的小管,用4007带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玻璃封装的小管我拆了N个都不见有这样的型号啊,郁闷是不是我的电源里没有啊

网友:
有的写41 48,有的写IN41 48应该很多啊.

网友:
电源里面是有很多,是那种比较小的红色的那种,比较像稳压二极管的那种.

网友:
随便找个废的显示器主板和主机的电源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