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有几种图纸

楼主(2008-06-10):
请问150有几种图纸啊,我在本站下了一份,可根我手上的这款图纸有差异。好多芯片的型号都不一样。

网友:
是我刚接到的这款150机子,实际元件跟图纸上所标的不一样。

网友:
目前我只见过一种,即LA-2201。网上广泛传播的150图纸是LA-1881的,属于误传,本站有正确的图纸,找一下。

网友A:
有些元件还是对得上号的,可能是版本不一样吧,我搜了一下,本站有两份,被删了一份了。管理员也不看一下,就把它删了,同名不一定内容全相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元件还是对得上号的,可能是版本不一样吧,我搜了一下,本站有两份,被删了一份了。管理员也不看一下,就把它删了,同名不一定内容全相同啊。

没有删除!!!
在联想的汇总帖里

网友:
哦,请问方老师,两份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请你编辑一下好吗?以免误导读者,我开始接这台机子是,被人修过,看过图纸后,还以人别人把芯片换了。差点上了图纸的当。

网友:
这个图纸有两个版本一个事2003年的一个事2004年的 2003年的是REV1.0的04年的事REV2.0你可以看看

网友:
正如宇光所说,不是版本问题,是板子不一样,我遇到的也是他所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