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盘SF完也不稳定.

楼主(2008-06-10):
修迈拓盘碰到好几个,6E,6Y都有.
有原固件开完SF的,也有全换固件开完SF的.
如果SF完减容量的话,使用起来就很正常,
如果是开完不减容量的,或是开完容量增大的.用MHDD检测没有红绿块了,而且小于50ms的也不多,可是一装上系统使用就很慢,读盘还是有吱吱的声音.原来以为坏道装上系统后又出来了,把硬盘拆下来检测又是好的没有红绿块.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盘,都怎么处理的?

网友:
最好还是选择减容量还是稳定为主

网友:
做完毕SF后
要检查下组的读速度是否正常
是否速度均匀

不过MT盘有些就是这样的
也只能是小容量那个命

网友:
如果组的读速度慢? 那意味着什么呢?
如何判断速度的均匀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