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外接也无显示,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8-06-10):
一台联想昭阳E600,开机报警1长2短,客户说拿到客服过,讲是显卡坏了,但是没有配件.我把显卡(NVIDIA GO FX5200)取下检测,发现有一贴片电容烧坏,更换后开机无显示,但是硬盘启动正常并有进入WINDOWS的声音,外接显示器一样无显示,有进入WINDOWS的声音.用屏点时虽然无显示,但是能看到屏幕亮了一些说明背光正常,但是外接也无显示,也找不到哪里还有问题,感觉还是和显卡有关,诊断卡跑的代码D2也无说明.加焊显卡芯片也没作用.而且这个显卡板上还有开机键接口及MAX1845芯片及其电路.不装此卡机器都无法开机.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感觉还是象方版主说的可能是显卡芯片内部坏了,只好买了一块换上后OK.
谢谢大家帮助,以后还要多多关心和支持!

网友:
怎么大家只浏览不发言呢?给我些帮助啊!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显卡板接口有问题了,不是虚汗就是没有连接好....今天我修了个DELLD800的机器,症状和你是一样不显示外接也一样,但是没有硬盘所以没有进WINDOWS的声音,但是我听到了提示我进入BIOS的嘀嘀声,结果焊了显卡和板卡接口,都无效果,后来才想起在焊借口的时候忘记把松香用酒精察干净了...结果擦了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联想昭阳E600,开机报警1长2短,客户说拿到客服过,讲是显卡坏了,但是没有配件.我把显卡(NVIDIA GO FX5200)取下检测,发现有一贴片电容烧坏,更换后开机无显示,但是硬盘启动正常并有进入WINDOWS的声音,外接显示器 ...

显卡外围电路查一下OK-->换显卡吧。你换一个电容也没用,除非你能把显卡内部的电路修好

网友:
我碰到一台方正的笔记本,出现过这个问题,开机正常,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但就是不显,先把屏线接口整了一下,没好.后来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听说联想这款显卡坏的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