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6600agp使用中突然花屏快速修复一例

楼主(2008-06-10):
故障现象:自用的铭瑄6600agp 128m显卡下午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花屏,重启进系统蓝屏,dos下全花,bios自检字符全是方块点,安全模式下屏幕出现有间隔竖虚线。
修复过程:进dos加载mats476测试,得出结果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5347728
FBA[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0
Read    Error Count: 6300211
Write   Error Count: 9047517
Unknown Error Count: 0

根据以往做过的实验判断fba[31:0]位置是核心正上方右边第一组(这块是tsop显存显卡背面还有4颗),接下来进入安全模式用小手指轻轻碰触显存的引脚,观察画面花屏是否有变化。我这里是接触到显卡背面显存的1脚部分画面花屏有变化,上网查5du281622颗粒的pdf。对照pdf用万用表打显存1脚附近地址线对地的阻值,查出2脚阻值不对,用烙铁将2脚轻轻挑起再测,显存没问题焊盘无阻值,判断核心部分开路。下面能做的事情只有加焊核心了,用毛刷刷干净显卡,核心缝隙中倒入酒精松香溶液,核心上铺几层纸巾压上1元硬币,桥接部分用锡纸盖住,8205去头温度350风速6,显卡平放在书本上,风枪正面垂直加热到能细微推动2-3次。待冷却后打2脚阻值恢复正常,上机进系统正常。修复完毕。
故障原因:核心虚焊。(用好好的显卡说坏就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现象:自用的铭瑄6600agp 128m显卡下午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花屏,重启进系统蓝屏,dos下全花,bios自检字符全是方块点,安全模式下屏幕出现有间隔竖虚线。
修复过程:进dos加载mats476测试,得出结果
...

不懂问下为什么核心上放几层纸还放硬币?

网友:
纸巾是保护镜面,硬币是防止虚焊。

网友:
哦!~~~这次长见识了@~~~

网友:
加焊GPU应该可以修好一半的花屏现象吧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值得学习!

网友(2008-07-29):
呵呵~
LZ说的详细

我也刚刚学修显卡

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说是怎么判断是那个显存坏的

网友:
刚刚学修显卡
受教了
怎么样确定是那颗坏了兄弟

网友B:
楼主实在太厉害了,用风枪也能做,我刚做5张6600,跟你故障差不多,可做完BGA都把6600搞坏了,我的设备还是ZX-B,2万多的,很郁闷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实在太厉害了,用风枪也能做,我刚做5张6600,跟你故障差不多,可做完BGA都把6600搞坏了,我的设备还是ZX-B,2万多的,很郁闷阿!

所以很多人都追求高价格的设备,而不追求高的技术,到最后还是把好的东西给修坏了,其实学好了技术,用一把几百元的风枪来做BGA比这类的设备做的成功率要高出好几培呢。

网友(2008-09-09):
加焊用的方法不错,值得学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