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恒温烙铁

楼主(2008-06-10):
安泰信936恒温烙铁

本站淘宝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6155fc7f081490642178c51a1bbc8e0.jhtml

网友:
马蹄形烙铁头,936烙铁上使用

焊王3C头

快克3C头

网友:
安泰信936烙铁评测--本站原创

936烙铁是我们维修时最常用的焊接工具,与852风枪配合,可以完成主板上绝大部分元件的拆装和焊接操作。所我们了解,很大一部分的维修人员还在使用普通的40W烙铁来修主板,这是很不可取的,虽然这种烙铁很便宜,只有十几元或二十几元,但是这种烙铁在功率、控温,防静电方面都是无法与936烙铁相比的,其主要差别如以下所示:
       1、功率方面,普通的电烙铁只有40W左右的功率,而936烙铁的标准功率是60W,可能大家对这个功率的差别感觉很抽象,实际上,功率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烙铁的效率,举个例子来说,40W的普通烙铁在换有一些主板的电容的时候,就会感觉电容的取下来比较困难。把烙铁放在焊点接触处,焊点处的焊锡融化比较困难,这就是功率不够的主要体现。而用功率大的烙铁,就可以从容应对这种情况,使操作变得更有效率。
       2、控温方面,普通的电烙铁在温度方面控制的一点也不准,达不到恒温的目的,这就造成了在操作的时候,或因温度低而无法融化焊点的焊锡,或是因温度过高而损坏PCB板。而936的烙铁对于温度控制的比较准确精确,它内部有一个温度补偿电路,当烙铁本身的测温电路检测到烙铁头温度低于设定值的时候,就会让发热体工作,使烙铁头的温度达到设定值,而当烙铁本身的测温电路检测到烙铁头温度高于设定值的时候,就会让发热体暂不工作,使烙铁头的温度降到设定值,通过这样一个电路,达到了使烙铁头恒温的目的,并且误差只在10度左右。
       3、静电方面,普通的电烙铁没有防静电电路,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只能将电源插头拔下后才可以进行操作,而这样的操作方式,造成了烙铁只可以在短时间内工作,时间稍长一些,烙铁头的温度过低,也就无法完成所要作的工作了,而936烙铁内部有一个防静电电路,通过这个电路的作用,将静电释放出去,避免了在操作的时候,所焊接的IC被静电击坏这种无必要的损失。

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8c51a1bbc8e0.jhtml

网友:
936烙铁头评测----本站原创

烙铁头是与936烙铁头配套使用的。不同的烙铁头形状分别有不同的用处,适用于不同的维修环境。
    我们直营店根据实际维修中经验的总结,为大家提供三种常用形状的烙铁头,分别为马蹄头、刀头、尖头。
    1、马蹄头(标准型号为C)
    这种烙铁头是最常用的型号,由于烙铁头有斜切面,并且切面上的面积也可以沾锡,所以工作面积比较大,自然发热量也是最大的。适用于焊接面积大、接触点大、PCB焊盘大的操作。具体来说,适用于焊接主板上的MOS管、I/O、电阻、电容等原件,可以说是多面手,我们在主板维修时绝大部分的工作,马蹄头都可以胜任。特别是拉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拖锡)、清理BGA焊盘最为适合。
    2、刀头(标准型号为K)
    刀头的使用者也是比较多的,这种烙铁头使用刀刃型状的部份进行焊接,竖立式或者拉焊式焊接均可,与马蹄头同样属于多用途烙铁头,适用于PLCC、SOP、QFP封装形式的元件,以及接地部分元件的焊接。但由于其沾锡面积小于马蹄头,所以在处理需要大面积加热或加锡量大的操作时可能会略逊一筹。
    3、尖头(标准型号为B)
    尖头的使用者不太多,这种烙铁头没有方向性,整个烙铁头的前端均可进行焊接,但由于尖端的沾锡面积较小,所以只适用于焊点类的焊接,由于尖头的形状较前边两种烙铁头相比较为修长,所以以能在焊占周围有较高的元件或焊接空间狭窄的环境中灵活操作。最常见也是用处最大的就是用来焊接CPU的针脚。有些初学者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尖头用来焊接IO等贴片元件比较适合,因为可以逐个脚的进行焊接,操作起来较简单,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马蹄头和刀头的才更适合日常的维修使用,究其原因是因为于尖头的沾锡面积小,也就是说能给到元件焊接部分的热量比较少,所以对于主板维修这种需要对很多元件进行焊接的操作并不适合。(总不能频繁换烙铁头吧,麻烦不说,烫到手就更不划算了)
    烙铁头的保养和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烙铁头的使用寿命与使用方法是有着必然关系的,只有正确的使用和保养方法才能保证烙铁头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就是武侠小说中的神兵利刃也要讲究使用方法,总不能用来砍石头吧!?正所谓物尽所用)
    首先说一下烙铁头的保养,一个合格的烙铁头,是以优质的材料和精巧的技术制造出来的,适当的使用和保养,不仅能大大增加烙铁头的寿命,还可以把烙铁头的良好传热性能完全发挥。
    1、在进行焊接工作前,应先把清洁用的海绵(注意:要使用专用的无硫海棉,千万不要把自家床垫里海绵的扯下来一块代用,此海棉非彼海棉也)沾湿,并挤干多余水份,(达到拿起海绵后,感觉完全润湿,且无滴水为准。)这样才可以使烙铁头得到最好的清洁效果,如果使用非湿润的清洁海绵,会使烙铁头受损而导致不上锡。
    2、在进行焊接工作时,应先清洁烙铁头上的旧锡,然后再进行焊接,焊接工作完成后,无需清洁烙铁头,将余锡留在烙铁头上即可,并将烙铁放置在烙铁架上。
    3、焊接工作完成之后,应将温度适当调低一些,以250度左右为宜,然后清洁烙铁头,并再加上一层新锡作保护,以防烙铁头氧化。(如果使用的是非恒温烙铁,则要先将电源切断,让烙铁头温度稍为降低后再上锡)。
    烙铁头的使用注意事项:
    1、尽量使用焊接允许值的较低温度焊接,因为高温会加速烙铁头的氧化,降低烙铁头的寿命,如果烙铁头温度超过470度,它的氧化速度是380度的两倍。
    2、不要过度的施压,在焊接的时候,不要给烙铁头太大的压力,否则会使烙铁头受损变形,并且无助于焊接的效果(看到有些初学者用烙铁焊接时,像是与主板有仇一样,用力的戳呀戳,实在是怕怕)只要烙铁头能充份的接触焊点,热量就可以传递,另外,选择合适形状的烙铁头也能帮助提高传热效率。
    3、经常保持烙铁头上锡,这样可以减低烙铁头的氧化机会,使烙铁头更耐用,使用后,应等烙铁头温度稍为降低后再加上新的锡焊作保护,使镀锡层有更佳的防氧化效果。
    4、保持烙铁头的清洁并及时清理氧化物,如果烙铁头上有黑色的氧化物,烙铁头就可能会不上锡,此时必须立即进行清理,清理时先把烙铁头温度调到250度左右,再用清洁海绵清洁烙铁头,然后再上锡,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直到把黑色的氧化物清理掉为止。
    5、选用弱酸性的助焊剂,活性高或酸性强的助焊剂在受热的时候会加速腐蚀烙铁头,所要选 用活性低和弱酸性的助焊剂。(说明白一点,就是用好一点的助焊剂,烙铁头也有它的喜好,要知道它喜欢在什么环境下工作,这样才能让他的效能发挥到极至)另外,千万不要用砂纸或硬物来清洁烙铁头,很多从修家电转行过来的维修人员喜欢用砂纸或小锉来处理烙铁头,这是很不可取的,因为传统的烙铁头完全是铜质,但936烙铁上所使用的烙铁头是表面上有合金镀层的,如果把这个镀层处理掉,就会把烙铁头弄报废。
    6、把烙铁放在烙铁铁架上,不需使用烙铁时,应小心地把烙铁摆放在合适的烙铁架上,以免烙铁头受到碰撞而损坏。
    7、选择合适的烙铁头 ,选择正确的烙铁头尺寸和形状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合适的烙铁头能使工作更有效率及增加烙铁头的耐用程度。选择错误的烙铁头会影响焊铁不能发挥最高效率,焊接质量也会因此而减低。烙铁头之大小与热容量有直接关系,烙铁头越大,热容量相对越大,烙铁头越小,热容量也越小。进行连续焊接时,使用越大的烙铁头,温度跌幅越少。此外,因为大烙铁头的热容量高,焊接的时候能够使用比较低的温度,烙铁头就不易氧化,增加它的寿命。 短而粗的烙铁头传热较长而细的烙铁头快,而且比较耐用。扁的、钝的烙铁头比尖锐的烙铁头能传递更多的热量。一般来说,烙铁头尺寸以不影响邻近元件为标准。选择能够与焊点充份接触的几何尺寸能提高焊接效率
    8、烙铁头是工具的一种,但凡是工具,都是一分钱一分货,贵的自然有贵的道理,不要想像便宜的东东会与贵的东东一样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此条适用于一切工具)我们提供的只是经过我们使用后认为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淘宝直营店购买链接:

快克3C无铅烙铁头: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22640c5f8b9b.jhtml

焊王3C无铅烙铁头: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5de3dc09a13eb.jhtml

网友(2009-12-04):
楼上介绍的烙铁936在淘宝也下架了,建意更新一下!!

网友:
那两个3C烙铁头的地址无效了

网友(2011-02-25):
买这款烙铁,送一个烙铁头还是一包烙铁头,一包几个呀,不会i是一包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