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主板自动重启故障!!

楼主(2008-06-10):
最近手头上有两块杂牌845G主板,一模一样的两块板,故障也一样,都是无规律突然性自动重启, 仔细查看过CPU及北桥的供电铝电解电容,外表无明显损坏(如鼓包漏液),各处供电电压正常!!
此板是07年的产品,按理不会这么快就会出现电容电解液干涸吧!!?,但我仍是先将CPU及北桥的供电电容全换上新的,故障依旧,后来,我在主板通电的情况下,触摸各场管,发现位于AGP槽旁边的一个场管非常烫手,极其高温,就像开水一样烫手,估计接近100摄氏度!!
,我拍了张彩图,大家看看吧!!
这个场管G极接LM358的1脚,D极直接连ATX3.3V供电,S极输出1.5V电压到南、北桥及其它IC,我尝试并联一个场管以帮助此管分流电流,我是直接用引线焊接多一个类似型号的场管并联用,但不成功,仍然是一个非常烫手另一个微热!!我估计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自动重启的!!
请各位师傅指点下,如何解决!!!
谢谢先!!
自动重启

网友:
你所说的这个场管是什么型号你也报上来啊
如果感觉这个场管的功率小了,那换个大功率的上去看下啊

网友:
原来的是APM3055L,后来我换了个70T03的,再后来换个LR8503的都一样非常烫手,不知如何好!!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场管发热肯定是通过这个管子的电流过大。既然你已经换了这个场管无效。肯定是1.5V所连接的设备抽的电流很大。1.5V应该连接南桥,北桥。还给AGP转一个0.75V的参考电压,应该再AGP的另一边有一个很小的管子,考虑一下这三个设备。先感觉一下他们的温度。没问题的话。我个人觉得换北桥了

网友:
回复楼上的朋友,APG槽附近再也没有场管了,连三极管都没一个,

网友:
以华硕P4P800系列为例,同样的AGP供电管,同样也是发烫,更换同样也无果,其实这种问题就像4楼同学说的那样,多半数都是因为后级负载老化或轻微短路导致场管负荷过大所致。

网友:
打打PCI,内存的AD阻值吧,看看有什么发现
实在不行,楼主不防试试传说中的割线法

网友:
我个人不觉的哪个温度高就是哪个的问题!其他的也会这样的

网友(2008-09-04):
并一个干啥,直接换掉这个场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