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2D热风枪

楼主(2008-06-10):
(图片)

网友:
安泰信852D热风枪评测--本站原创

安泰信852D热风枪,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热风枪,具有数字温度显示,方便使用者察看的使用温度,避免设定过低的温度影响工作效率,同时也能避免设定过高的温度使片处理的IC损坏。
性能指标:
       电源电压:110/220V  AC
       功率消耗:280W
       空气泵:膜片式专用泵
       容量:23L/min(最高)
       数显温度 100℃~480℃
       外形尺寸:187(W)×135(H)×245(D)mm
       重量:4.5Kg

特点:
        温度数显。随机带两个风咀,更换便捷。
       使用传感器闭合回路PID控温,开机功率大,升温迅速,定温方便,风口温度精确稳定、不受出风量影响。温度稳定,能更好保护IC和PCB板
        风口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加热指示灯熄灭,发热体不再加热。风口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加热指示灯亮,维持温度恒定,延长发热体使用寿命。
       关机后自动送风冷却系统,且气流大小可调节,更好的保护发热体、手柄、风头、 大幅度延长机器使用寿命。
        防静电设计,防止因静电剂漏电而损坏PCB板
        能大幅度调节空气量及温度,可焊接QFP及SOP、PLCC、BGA等敏感型IC。
       采用进口发热丝,喷嘴与国际接轨。
        温度均匀性好,适合无铅拆焊工艺。
        过零控制,零干扰型

       其操作介面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电源开关及温度显示屏。下部分为风速(左)和温度(右)两个调整旋钮。使用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调节风速及温度,达到正确操作的目的。
       852D的使用方法有三个,随机附带两个风咀,一细一粗。
      1、细的风咀的特点是加热面积小,风速快,风量小,一般用于吹焊IO,网卡,声卡等多面封装的原件,以及小的MOS管,电阻电容等。
      2、粗的风咀的特点是加热面积大,风速慢,风量大,一般用于吹焊贴片封装的元件,比如新款AMD主板上常用的电源IC---ISL6566,这种IC由于没有延伸出来的焊接引脚,无法先对IC进行固定,并且芯片的下方有接地焊接层,所以在焊接的时候,需要先手工将芯片对正位置,用粗的风嘴来进行均匀加热,如果使用细的风咀进行加热,则会因为风速过快,导致芯片在未焊接上时就被气流吹走。另外,粗的风咀还可以用来吹焊大体积的MOS管。
      3、不使用风嘴,直接使用加热手柄,特点是风速慢,风量大,温度稳定,这种方法一般用来处理BGA封装的元件,如显存,网卡等,如果配合下方加热,则可以用来更换VT8237R,82801DB等面积比较小的南桥。

       与传统的850型热风枪相比,852D具有直观的温度显示,较高的性价比等优点,并且内置的发热丝和气泵也都是进口的,品质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但由于定位于低端市场,所以外壳没有采用850系列的金属外壳,而是采用了ABS工程塑料的外壳质地,所以看上去质感可能差一些,但其300元的售价相对于500-700元的850系列来说性能并没有任何差异,所以是从事主板维修行业的会员们的最佳选择,我本人就在使用852D热风枪,每天维修主板的数量大约在20片左右,应该来说使用频率是比较高的,从购买日起到现在,已经一年有余,仍然是正常工作。所以向大家强列推荐!!!

淘宝店购买链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df5ecbabc3ae.jhtml

网友:
这个有没有QUICK的好用的啊?

网友:
我也看中这台,还带数显,有用过的说下质量和效果如何?

网友:
我也看中这台,还带数显,有用过的说下质量和效果如何?
---------------------------------------
飞翔斑竹 不是把自己的使用心得写在上面了。

网友(2008-07-14):
852D和850B哪个好用?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徘徊。

网友:
这中风枪吹io应没有问题吗?我想买这台

网友:
请问IO是指什么原件?

有没有风量大点的?

网友(2008-10-06):
我已付款,等待发货

网友:
想拆焊AGP插槽和PCI插槽,用这个如何?不想用锡炉,门市太小,放不下。AT8205拆把人都急死了,锡都还没有融化。以前有风筒,风筒坏了。想知道852D可以胜任这个吗?

网友:
你若使用AT8205拆不下,那么这个也不行。

网友:
这个和850b哪一个更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我们也有说明了,850B是不带数显的一款安泰信热风焊台,852D是带数显的热风焊台,一般现在维修中都选择带数显的方便实用。再说价格也差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我就是买的850B,在后悔中。。。没买得852D,,,

网友:
温度均匀性好,适合无铅拆焊工艺

真的能够焊无铅,那我也决定要这个,
LZ能不能顺便推荐个能焊无铅工艺的焊台?

网友:
我用这个拆电容和IO都拆不下,只能拆焊贴片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的回答有些不合理。首先都理解错误。用这个852D拆电容和IO都拆不下?难道IO不是贴片元件吗?那你的贴片元件是怎么拆的呢?852D本来就不能拆电容的。电容只能拿恒温烙铁去拆下来的。

网友:
  一般大的有过孔的电容用936焊台(刀头)换方便。用风枪也是可以的(掌握熟练后),如果你用825D都取不下来用其他的风枪你也取不下来。
  这个是你的使用问题,只有多练习。

网友(2008-11-29):
我很想知道安泰信858D  修板方便还是852D方便?  手工BGA上哪个更上手一点?

网友:
   你好,858D比较便宜,但不是安泰信的牌子,但是安泰信厂家产的。叫什么东的牌子,我们听好象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个牌子。你所说的哪个方便,这个主要还是自己选择和喜欢才行,别人说不如自己用用效果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快克的   非常好用   也很耐用  国内应该是最好的  我有台快克850用了六七年了还没坏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快客的东西是好啊,很多人都认同的,快客的烙铁比安泰信的烙铁好,但是价格也高。但是安泰信的风枪比快客的好。这也是很多人都认同的。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做维修主要还是以实用为主的。我们现在主要做安泰信的产品。

网友E:
我想问问是通过淘宝买呢,还是直接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买哪些货,你给算算总价然后直接网银到你帐上,这样不是很方便?我对你们的信誉是不怀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需要什么货可以把清单列好,然后加我QQ,我会给你做一份单的,做好后你再决定购买或者直接汇款的。

网友:
感兴趣,准备要一台。。

网友:
如果要说不考虑成本就用白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问是通过淘宝买呢,还是直接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买哪些货,你给算算总价然后直接网银到你帐上,这样不是很方便?我对你们的信誉是不怀疑的。

你到论坛的淘宝店买就行了呀。
http://shop35822154.taobao.com/

网友:
今天刚买了一款这个的,后天就能到货了!

网友:
我也看中852D了,想要呀

网友(2009-01-03):
1月30日(应该是12月30号吧?)到实体店拿了台852D,回到店里试了下感觉不错!风量打到1半,温度380 1分钟之内八南桥取下!、 ))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噪声还挺大的,怎么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G:

妳好︰
我是上個月買8300、853及一些零件的台灣朋友,想請問妳幾個問題,也歡迎大家幫我解惑︰
一、請問8300除了內附的噴嘴外,有沒有像850系列那樣有另

网友:
請問8300除了內附的噴嘴外,有沒有像850系列那樣有另外的噴嘴可買?請問850A+與850D兩者只有差有LED溫度顯示嗎?三、我在別的淘寶商店看到850D+的介紹,它的功率消耗是700W,風量是40L/min,但是溫度跟前面兩台一樣都是100-480℃,風量比較大,用來拆北橋是不是比較好拆呢?

网友:
08年11月退伍的武警,5年前对维修很感兴趣,退伍后,义无反顾的踏进了维修的大门,(起步晚了)可能是兴趣原因,入门相比其他学员来说,算较快的,(最大因素是看了老师的电路分析),明年开年后,准备在师付那里实习上一个月,然后自己开店,在实践中学习!
BGA台,蜘蛛网,305D,936 850 等全套工具,基地有卖的吗?我们一起学习的好几个学员,2月底,学习完后,可能都要买。(团购)不知道打折吗?我们武汉这边也有各产品的代理商,同时还赠送维修的资料!不知道在基地买全套,有什么优惠!(比如说:送资料..会员..等)(相信基地的会员资料区别于普通代理商的公资!)

网友:
我买的已经到了,不错呀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好,你说的好象是四方的那种,那种风嘴的话不太适合做南北桥,因为是专业的BGA上面才用得到,象这些焊台上面不合适用的,要是加工好了也并不一定能用得上。所以建议你不用购买。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好,非常敬佩你的学习精神啊,呵呵,你所说的大部分我们都有的,只是有些东西看你适合买还是不适合买了,做维修的标准是“经济实用”才是硬道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咨询或者购买的可以QQ或者论坛短消息直接和我联系。我们会给你采纳一些必要的工具和配件,也方便你选择和购买!

网友:
多少钱一台呀,有没有三包呀。

网友:
回复 网友G:

妳的服務很好,也很喜歡跟妳買東西,今天找不到回台過年的朋友,明天再繼續找。

网友:
我之前还是一直在850B和 852D之间徘徊。
852D我 朋友 用过,相当不错。但是850B要便宜些,就这样一直没敢下手。
今天下定决心了,就要85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