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故障南桥发热维修一例

楼主(2007-06-06):
下午接到一块技嘉845GL板子,(给TCL电脑代工的)故障是  点不亮 ,我插上诊断卡一看,卡上的灯全亮,南桥温度有点过高,想到十三说过,南桥发热80%是AGP供电问题,二话没说,我就把那个3055换了,换后正常开机,南桥也不发热了,为了试验我再次把 原来的3055换上,竟然也正常了,我等了一会,再开机,故障重现,证明原管的性能已经不稳定。

网友(2009-10-23):
那南桥百分之二十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技嘉的这块板子内存部分出故障的几率也是蛮大的。

网友:
AGP  不是 跟 北桥相连吗  咋影响到南桥的? 北桥发热吗??

网友:
不太明白什么原理,那个管子是给南桥供电的吗?如果要测试那个管子的电压正常还 用换那个管子试试吗?请版主指点

网友:
接手一块杂牌845..直接上电..触发后南桥发热..待机状态不发热..测AGP供电管输出1.5V正常..换了一个供电管后情况依旧..打了下3.3V对地阻值..阻值为0..应该是南桥挂了...当废品丢了

网友:
SB自身损坏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还有可能是网卡短路啊。

网友(2009-12-08):
AGP供电不正常会引起大南桥发烫啊!

网友(2010-03-19):
南桥发热80%是AGP引起的?

网友:
这种板子的AGP供电要供几路,负荷大 很容易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