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的主板跑A8

楼主(2008-06-11):
ASUS的主板跑A8:
 测得7脚跟180的电压为2.77V,184脚的电压为3.59V。请问电压正常吗?

网友:
7脚VCC_DDR应该是2.6左右,2.77略有点偏高,但是有些扳在2.7V左右也能正常工作的.可以先换一下内存供电管极其控制IC,如果换了还是2.77V.
可将维修思路转到其他方向

具体可搜索一下不过内存的专题帖

网友:
A8一般都是跑不过内存

在各个工作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考虑一下是不是桥或者CPU座子虚焊

网友:
换下电池看看!华硕的板子爱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