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特SUPERPRO/580U编程器--已经停产--目前市售产品请谨慎购买!

楼主(2008-06-11):
      此产品南京厂家已经停产--有深圳产"XELTEK 580U"   所以目前市售产品请谨慎购买!
       编程器是用来对板卡维修中遇到的可编程芯片进行重新烧写的仪器,我们所说的可编程芯片一般是指EEPROM芯片,如主板和显卡的BIOS芯片、内存的SPD芯片、网卡的存储芯片、液晶显示器的MCU等。
  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西尔特580U这个型号,相比那些所谓的XX维修平台、XX世纪版等乱七八糟的编程器,580U有着它们无法比拟的优势
  1、正规厂家的标准工艺制造,质量及耐用性要大大强于杂牌产品,拥有完善的过流保护功能,避免损坏编程器。
  2、编程速度无与伦比,几乎接近芯片的理论极限,编程+校验一片32MB的芯片,只需要13.5秒,而杂牌产品可能要10几分钟。
  3、支持器件上万种,通过适配器的支持,可以刷写主板上的SPI(8脚)BIOS、笔记本上的BIOS、液晶的MCU。而杂牌的编程器只能支持一部分芯片。
  4、西尔特的厂商对软件方面升级频繁,通过升级软件可以支持更多的未知芯片,而杂牌编程器升级次数几乎为零。

  编程器的使用还是比较简单的,将编程器的电源线和USB线分别连接好,然后打开电脑,安装好编程器的驱动程序后,再将编程器的专用刷写软件安装进去。安装好以后,双击桌面上的刷写软件图标,就可以进入到刷写的界面当中去了。首先选择要进行烧写的芯片型号,芯片型号选择完成后,按提示载入想要烧写入芯片中的程序,之后点击烧录按钮,编程器就可以自动的对芯片进行烧录了。

保修卡

西尔特SUPERPRO/580U编程器

以下转换座需要另外购买,请和客服联系好需要哪种。

580U支持的器件列表:
http://www.xeltek.com.cn/devlist/xsp580u.htm

西尔特SUPERPRO官方站点:
http://www.xeltek.com.cn/

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e0ccc038e7fd7.jhtml

网友:
价格是否包含SPI(8脚),笔记本BIOS,液晶的MCU转换座。。。。

==================================
月饼借用沙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1038-1-1.html
580U的 教程 下载地址

网友:
你好,580U编程器本身是不带座子的.本站1700元的价格只包含两个型号分别为PLCC-32和PLCC-44国产座子,那个8脚的座子是另外配的.

网友(2008-09-01):
如果含SPI(8脚),笔记本BIOS,液晶的MCU转换座,要多少钱啊?买了编程器后肯定要配上这些座子,希望一块给配上质量好的座子,最后的总价是多少啊?

网友:
  推荐 580U是因为他性价比最高。580U 1K多,3000U要2K多,但支持芯片却没多几个。

  另外,本站出了LCD专用的编程器,几乎支持所有LCD的MCU编程,只要200,配合580U基本含盖了维修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型号。这也是我们推荐580U的原因。

  花最少的钱解决维修中的实际问题,是我们一贯追求的。

网友:
我想问下
LCD编程器加580U和所有的BIOS 的底座总共要多少钱?

网友:
加法运算。

优惠已经写清楚了,累计>2k 送VIP会员资格一年。

网友(2008-10-04):
怎么没有24,25系列的接口呢?

网友(2008-11-23):
问一下,580U支持Winbond W 25X80VAIZ DIP8脚直插 SPI BIOS芯片吗?

网友:
我本月18号已经从基地淘宝店买了一台580U,正在学习研究中……
客服小丽的服务态度非常不错的!

网友:
580U+SPI(8脚),笔记本BIOS,液晶的MCU转换座+PLCC-32和PLCC-44一共多少钱

网友(2009-01-10):
请问本站有没有西数,一代盘西数bios座子的。。不是八脚的
我想在本站购买多件维修工具,请问发到广州要多少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座子分进口和国产的两种,不知道你具体要的是哪一种? 有购买意向的请直接QQ或者旺旺联系我们客服。

网友:
问一下,580U支持Winbond W 25X80VAIZ DIP8脚直插 SPI BIOS芯片吗?
我要问的也是这个问题,因为主板现在很多用这个bios了。还有25L80系列BIOS。

网友(2009-02-22):
能发个580U软件的图吗?软件是全中文的吗?

网友:
请问,若机器买了。至于程序我们到哪里去找呢?
不是每个厂家每个型号都有一个程序么?谢谢~~

网友:
官方有寫到支持Winbond W 25X80V系列

http://www.xeltek.com.cn/devlist/xsp580u.htm#WINBOND

网友(2009-03-26):
不好意思,我也想购买一台,正在了解中......请问一个菜鸟:打印机、显示器常用到的贴片24C04或24C16等芯片,它们的结构是不是板主所说的:SPI结构(8脚)?这个座也有分进口和国产吗?

网友:
不是的,是I2C结构的  你要是只用于读写24CXX的IC  那么只要是一个编程器 那就能读写这个IC

网友(2009-04-26):
四年前在深圳买了个威龙38C,还以为不错,现在好了,新板好多BIOS IC 不支持了,区区一个八脚的IC 这个800元的东西就是不支持,800元的东西就这样变成了鸡肋,如今要换一个,想一口气吃个高级的免得日后受气,不过高级的实在贵,也不清楚是不是适合我们,580U不知道适合我们不?用过的朋友出来说说什么样的才适合我们修板……

网友(2009-05-31):
请问下西尔特的280U能否刷写25X80vaiz 8脚直插 SPI BIOS芯片?急啊?现在就准备选择到底是280U还是580U???

网友:
问一下,580U支持Winbond W 25X80VAIZ DIP8脚直插 SPI BIOS芯片吗?
我要问的也是这个问题,因为主板现在很多用这个bios了。还有25L80系列BIOS。

点一下UNprotect,意思是取消写保护,读写时一定要注意,否则会提示查空错误

网友:
z有支持ibmT40用的20片的座子吗?MT28F004那种

网友(2010-01-07):
厂家真的精得很啊。580U支持的芯片比500P的多。可是厂家不生产了。而生产500P。我想会不会是D版的580U太多了。价格下来了没有利润就放弃了。想买一个580U的人又怕是假的。让做D版的不好卖。厂家真是高人啊。买了一个580U也不知道这种停产货以后的软件有没有升级啊。!!!

网友(2015-03-19):
有没有100元左右的BIOS编程器卖,二手都可以,有的话请加QQ:1802750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