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H6不开机,灯不亮(已解决)

楼主(2008-06-11):
客户拿过来修的时候说是一开始有的时候点得亮有的时候点不亮,到最后就很少能点得亮了
但如果开机一天,还有三四次会突然亮一下的

拿到我这儿的时候,也发现确实有的时候可以点得亮,但坚持不到一分钟就灭了
灭的时候连指示灯都是不亮的

开机壳检查,不亮的时候tea1507p的8脚有289V的电压,1脚只有2.5-2.9V左右的电压且跳动
怀疑1507坏了,换了两个新的一个旧的tea1507p都不见好,故障依旧

1脚直接连到光藕的4脚上

换过400V的主滤波电容,但没效果

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思路吗?

更换光藕后故障基本修复,要提的是,光藕这东西怎么看引脚方向??我看来看去,他的1-4脚在外形上都没有做特别的记号,在电路板上除了标了1234也没有像IC一样标个缺角什么的指示方向,一开始换错了,一通电就嗒嗒的响,后来换了个方向才OK,我用的是15寸显示器上随便拆的一个光藕,这东西是不是不用看型号的?

网友:
时而正常一般都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OK了,换了光藕后就正常了,但我上面说的问题,还请师傅们讲解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