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镜

楼主(2008-06-11):
文:

带LED灯手持放大镜

放大镜台灯

高亮度LED手电筒

本站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网友(2008-07-11):
放大倍数是多少?好像还可以,修显示器,主板应该够用了,多少米?

网友: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网友:
  5X的,最最普通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有个LED灯做照明,使用起来很方便。下面大的是放大镜台灯,放在维修桌上跑线路、焊接都很好用,解放了双手。

价格在淘宝直营店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