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工具-螺丝批、镊子、手术刀等

楼主(2008-06-11):
吸锡线是用来清理焊盘的工具,实际上就是一条铜线编织成的带子,有的人在清理IO等元件的焊盘引脚或BGA元件的焊盘的时候会使用吸锡线,使得焊盘表面平整,实际上这种使用方法是不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吸锡线可能会引起焊盘的破损。
        吸锡线应该在焊接元件的时候引脚连锡的情况下使用,可以将引脚上粘连的锡吸走。保证引脚间无短路现象。另外就是在给BGA元件植球的时候,用吸锡线来清理BGA元件的焊盘,使植球的成功率大大增加。
       吸锡线有国产的和进口的两种,其价格差异比较大,国产的吸锡线吸锡效果及使用时间都差很多,虽然便宜但性价比并不高因此不建议大家使用,还是使用进口的GOOT品牌为好。
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6914b324b30a7504b9d70eee778985f.jht

GOOT吸锡带

        PPD酒精瓶是用存放酒精或洗板水等清洁药剂的容器,其内部有一个简单的气压构造,当下压瓶口的金属部分时,由于气压的作用,会从瓶中吸取一定量的溶剂到表面上,这时就可以用刷子或棉签沾吸取上来的溶剂对焊接后的部位进行清理了
       使用PPD酒精瓶的好处是酒精不易挥发,同样容量的酒清,如果不用酒精瓶只能使用4-5天就会挥发干净,而使用了酒精瓶则可以使用半个月左右。可以节省很多酒精哦。不用时可扣下上面的金属盖,即不容易挥发,又不会外露。
PS:使用小窍门,酒精瓶中的原配吸管是塑料制的,比较容易损坏,其实可以用网线的外皮来代替,剪下适当长度的网线,并将其中的网线抽出,留下一段外皮管,然后套在接头处即可,这种DIY的吸管十分好用,基本不会损坏!
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63eee3b5c3d9e02b9f27badb8ef59de.jhtml

PPD松香水瓶是用来装松香水溶液的容器,松香水是用来进行辅助焊接的,在处理焊盘以及加焊BGA的原件时,都可以将松香水滴在要处理的部分。
    松香水的配制比较简单,弄个小碗,然后先放入纯度为98%的分析用酒精(或者使用天那水,效果更好,当然味道会难闻一些 ),然后将松香压成粉末状,并分成若干份投入到小碗中,直到松香水溶剂饱合为止。然后将配制好的溶液倒入PPD松香水瓶中,需要的时候滴入就可。
    使用PPD松香水瓶可以避免松香水的挥发,保证长时间的使用。

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49a4a7d9c2a4141b8d4df043266e114.jhtml

    有人可能还会纳闷,我们淘宝店里怎么还会有手术民,实际上手术刀不仅仅可以用来给病人作手术,还可以给主板来作手术。。。
    在主板维修当中,手术刀是很常用的手工工具,主要有如下几种用途。
    1、修补PCB上的断线,发现主板上有断线,可以先用手术刀刀片的尖头部分刮开断线处两侧各5毫米的长度,将PCB上的绝缘漆刮掉露出铜线为止,然后用烙铁将刮开的铜线部分上锡,再用镊子辅助用专用的细铜线焊接在断线处,之后将多余出来的线用手术刀切断,就完成了修补的过程。
    2、修正BGA封装的CPU座,BGA封装的CPU座,在焊接的时候需要手工来摆正位置,一般我们是通过观看CPU座内圈的锡球与主板上的焊盘的位置来进手工的摆放,但由于部分CPU座内圈的角度的原因,无法看到与主板上焊盘的接触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用手术刀将妨碍视线的部分削掉,给过这样的处理后,CPU座接的成功率会大大增加。
    3、处理775CPU座的氧化,由于使用环境的原因有的主板的775CPU座可能会有氧化的现象,氧化的CPU座会造成CPU无法正常传输数据,最常见的是会引起FF代码,而775座是触针的接触方式,所以很难进行清洗,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导致针脚受损,在这种时候就可以用手术刀的刀刃部分按照触针的方向来刮一下触针的引脚,重复四致五次就可以将触针上的氧化层处理掉。
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刀片

螺丝批

螺丝批

       本店销售的31件套的螺丝批,带有各种T型头及各种常用螺丝街头,可以用来维修数码产品、笔记本等。采用的材料为S-2钢,优于铬矾钢,更优于工具钢,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大部分为工具钢材料的螺丝批,用不了几次头子就被磨损坏了。我们销售的此产品的则不存在着个问题。
淘宝店购买地址: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d963e50385f01bac6179e5024290a4af.jhtml

    尖头镊子是焊助操作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主要用于焊接时的辅助定位,摘取IC等工作。主要应用有如下几项:
    1、焊接贴片的电阻电容时,左手用镊子夹住要焊接的贴片元件,并用烙铁在元件的一边点上焊锡进行初步定位,然后再用烙铁焊接另一边并进行位置修正。
    2、取主板上的元件时(以IO为例),先用风枪对IO的引脚进行循环均匀加热,等到十几秒钟后,用镊子轻微挑动一下IO(要注意,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大力,如果用力过大,可能会造成主板上的焊盘损坏)当IO可以活动的时候继续进行均匀加热。直至引脚完全融化取下IO。
    3、在进行BGA元件焊接的时候,加热一段时间后,用镊子碰一下BGA周围的小电阻电容,如果可以活动,稍等几秒钟后,再用镊子的尖部轻触BGA元件的一侧,并马上离开,当BGA元件被移动一点然后可以自动归回原位的时候,可以判定BGA元件焊接成功。
    4、可用来修补775座,大家都知道,INTEL的775主板,CPU座采用了触针的方式,这个触针很容易因为外力而变形,一旦变形就会影响CPU的工作。如果发现故障主板CPU座有变形,就要首先对其进行修正,方法是用镊子和手术刀配合使用,用很轻的力来修正针脚的形状。
    我们淘宝店里的标识符头镊子是威利斯品牌,这种镊子采用的材质较好,尖头非常精细,硬度高且韧性好。(注意,此款下面的图片是无防电涂层的,即不防静电,本店另有防静电的镊子,购买时请与客服联系)

淘定直营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ac82df38e63064cf80a0225a9618a27.jhtml

镊子

网友(2009-07-11):


网友(2012-02-27):
在基地买的,用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