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几分钟后黑屏!

楼主(2008-06-11):
SONY15寸 CRT 开机几分钟后黑屏! 黑屏后指示灯亮黄色! (没信号!) 这是什么故障呢?
[
]
黑屏

网友:
三天了。。 怎么都没人来光顾一下啊?

网友:
先好好看看你的帖子,写的不明不白,到现在,反复读了两遍了,还是不敢肯定你说的是LCD、CRT还是NB
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几分钟后黑屏你要检查哪些地方或者你检查过什么没有,电源电压,二次电源等等.
请检查开机不黑屏时和黑屏时哪些主要供电的电压.

网友:
是LCD的我就看过不少.CRT的很少这种情况的.也很好修.NB的不会修.你起码要说清楚点才能帮你啊.我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