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6-11):
一台三星788DF显示器,在屏幕左边大概四分之一处有一束从上到下的垂直竖线在不停的扫描,就像流水一样,宽度有1CM左右.以为是场块的问题,更换后还是一样,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呀?升压电容也换过,还是一个样.

网友: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吗?有的主机有问题或信号线有问题也会引发类似的干扰.

网友:
好了好了,长风太伟大了,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修了半天还不如你一句话,你在我身边的话一定请你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