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17液晶显示器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08-06-11):
给客户修一杂牌17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按开关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能开机时屏上的图象满屏都是花的,没有图象。我认为是mcu的问题,请问大家有什么高论吗。屏的型号是topploy厂家的,td170wgca1  驱动板主芯片是MST9111A,MCU 是HS7393,大家有谁知道这款液晶呢。请帮忙

网友:
先用通用通用驱动板点点,确定下屏是否是好的。

网友:
在怀疑MCU有问题之前,先确定MCU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如果能开机花屏,也要考虑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即花屏有时又难开机,应该是MCU这边的问题了,查下MCU的工作条件,同时也别忘了查下按键有无漏电哦!

网友:
这种情况 MCU的可能性要大些 请尝试刷新软件或者换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