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上出现水痕

楼主(2008-06-11):
如题,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只不过当调成一种颜色时,回看到在显示器中间处用一个巴掌大的水痕!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屏的问题吧?是怎么样造成这样的呢?可以修复吗?

网友:
刚才自己看了下,是屏的问题,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网友:
看看进水了没。没进水的话就是屏挤压造成的

网友:
这个是屏本身质量的问题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显示器工厂给我的解释是屏内用的发光材料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