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不停的闪

楼主(2008-06-11):
新买的acer AL1916 液晶显示器共有34台,其中有5台开机进入windows XP 或进入纯dos不到1分钟,就会不停的闪,有时是狂闪。
试过调了最高或最底的分辩率,也调过60,70或75的刷新率(最高只有75,其实液晶显示器没有刷新率,与刷新率没有关系,液晶显示器与CRT显示器不同)。

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高手各位老师!

网友:
你装一下显示器自带的驱动光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