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打阻值多使用万用表蜂鸣二极管档,红笔接地线,黑笔接测试点?

楼主(2008-06-11):
请原谅,原来一位对地打阻值是
1。主板不接电源
2.使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黑接主板后端接口部分金属,红接被测试点。
请问高手,到底应该怎样啊?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主板的地,不是我们所指的家用的地线,是主板的公共地(也就是你所指的主板后端接口部分金属,当然在主板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得到公共地如主板的螺丝口、键盘鼠标口外的铁皮壳等等),用电子表测主板时是要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打阻值时主板是不接电源的。

网友:
谢谢,请问使用万用表哪个档,是蜂鸣还是电阻

网友:
用二极管,

网友:
谢谢,能否再继续说说测二极体值的具体方法

网友:
万用表开到二极管档,红笔接主板上的地,然后黑笔接测试点,读取LCD屏上的读数,即为本次测试所得的二极体值.

网友:
为啥是红表笔接地哦!我觉的应该是用黑表笔接地吧!

网友:
就应该是红表笔接地,我学习的时候老师就是这样说的

网友:
因为数字表是红笔接正极,黑笔接负极,和指针式万用表是相反的,根据电流流过的方向就应该这么接。

网友(2008-08-29):
对地打阻值,读出来的数是 .602(数字前有点的),怎样读,还是读602吗。

基本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对,就是602!!!!!

网友:
对地打阻值数字型万用表蜂鸣二极管档,红笔接地线,黑笔接测试点

网友(2009-11-17):
有的说对地阻是测的压差,还是有些迷惑,有哪位高手在讲的明白些啊。

网友:
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关于凤鸣档的(万用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红笔接地黑笔测,表打2极管档

网友(2009-12-17):
红表笔接地,黑接测试点。红20针380Ω 、绿14针6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75Ω、橙1、2、11针3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100Ω、黄10针6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300Ω、紫9针6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300Ω、灰8针6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300Ω。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接测试点。红20针380Ω 、绿14针6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75Ω、橙1、2、11针3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100Ω、黄10针6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300Ω、紫9针6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300Ω、灰8针600Ω到无 ...
这几个针如果坏了,都代表什么出问题了,我的有个绿和灰的打着都没反应,告诉下,新手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学,打阻值只是一个叫法,打的其实是二极体值,这个值既反映电阻,也反映了压降。不是以Ω为单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肯定不能说都是这样的,我也是网上抄来的,我也是新手,正在自学!你先了解一下,在日后的学习或实践中你就能体会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的得看你的主板出了哪方面的问题,然后再打阻值。一般阻值不对的话就是有开路或短路现象。然后通过这条线路去找问题!
举个例子:
显卡的工作电源为DC5V,TNT显卡另有DC3.5V供主芯片工作。显卡的电源、时钟信号、复位信号、数据信号都是由主板提供的。显卡的电源线对地阻值在200-400Ω之间,小于200Ω为芯片击穿,大于400Ω为芯片炸开。显卡上的主电容的对地阻值必须大于200Ω,正极电压为5V。显卡上的电容两脚的对地阻值正常,芯片不一定正常。但两脚阻值不正常,芯片肯定不正常。TNT显卡如果Q1的CE结击穿,主芯片会击穿。当Q1输出电压过高,主芯片会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