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怎么不出风了

楼主(2008-06-11):
高迪850,平时不怎么用,今天想用,刚一开,过不会儿就听不到风声了,摆弄了一会儿,还是不出风,用不成了。 这玩意儿好修吗?这种情况一般是哪儿坏了?如果好修的话,我想自己弄一下,毕竟一百多块买的,才俩月啊。哪位修过或是有电路图的什么的,帮下忙。谢谢。

网友:
这个一般是保一年,到经销商处换一个,这种风枪常见的故障就是没有热风,一般是加热芯坏得比较多,

网友:
买的时候什么都没要,找没换啊?再说,一百多里,一来回得一天。倒霉啊。

网友:
不出风可能是气泵坏了,自己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去买的地方问了一下,是枪头里面一个东东坏了,十块钱买个,回去一装就好了。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