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GRV500 Service Manual, 带简单电路

楼主(2008-06-11):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只有一个框架图,有点用!!

网友:
我也有很多这类拆机手册,我觉得对芯片级维修意义不大,所以一般没敢上传。

网友:
确实如此, 不过有张简单的block diagram来按图索骥, 对我们新人来说多少还是有点用的
sony的图纸实在是难找, google了一大圈, 找到的都是些维修手册

网友:
坛里就有一份SONY的电路图啊

网友:
要是哪位知SONY是哪家代工的就好了

网友:
索尼跟其它厂家的策略不同,它大部分机器都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