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求助

楼主(2008-06-11):
华硕P4P800-x求助
先是开机无法显示,  后来换了IO芯片,能启动了,   但一开机就IO芯片发热很高,通电几秒钟就TANG手了.

冒着烧危险接上硬盘进系统XPSP2 ,在系统中集成的网卡驱动安装好了,但接入网线却没有反应,网卡指示灯无亮,还是打"X",且集成的声卡无法安装,驱动是没问题的.   而且在系统中无法软关机(屏幕没信号,但CPU风扇还在工作), 硬关机也不行(主板开机的两个针短路).

  请问这个维修思路是怎样? 问题会在哪?

网友:
把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都吹下来看看

网友:
I/O发烫是不正常的,应该是I/O本身坏了(拆除串口芯片,它的外围电路可能有短路的),或其供电有问题,查下它的供电脚,如正常南桥坏的几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