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PG 复位信号偏低

楼主(2008-06-11):
今天拿到一块精英L4S5MG/651+的板
不跑U! CPU   PG信号0.3V 复位也是0.3V
应该怎么修啊!!没有头绪了!!

网友:
前提是VCORE正常,PCI复位正常。否则的话检查PWM电路及复位产生电路

1:南桥没有复北桥----------将声卡、75232、网卡等设备取下在测U复位电压
2:北桥没有复位CPU--------,检查北桥的工作条件,加焊、更换北桥
3:U座的REST脚上拉电阻、上拉电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