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F706

楼主(2008-06-11):
机器拿来的时候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开后发现电源开关接在次级这边,大概是CPU控制的,电源上接了个什么智能开关,把3842和开关管集成在上面,用3根线连在主板上.我把他拆了,在板子上加了一个3842和7N60,结果一上电指示灯闪的厉害,不晓得哪里故障,另外3842的7脚电压在12V跟15V之间跳,
不开机
cpu

网友:
灯闪,有短路的
:) :) :)

网友:
是哪里短路啊,初级还是次级

网友:
变压器的次级有短路的地方 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