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开机错误代码检查范围及解决方法

楼主(2008-06-11):
IBM笔记本开机错误代码检查范围及解决方法
10X
101:(中断故障)
102:(计时器故障)
103:(计时器中断故障)
104:(保护模式故障)
105: Last 8042 command not accepted;
107:(NMI 测试失败)
108: Timer bus test failure.
109:(主板问题)
110 :(内存奇偶校验出错)
111:  (I/O parity.)
1101:(A 串行口测试失败)
1201:(B 串行口、红外线口测试失败)
158 :(超级用户密码已设,但硬盘密码没有设置)
159 :(硬盘密码与超级用户密码不一样)
161:(CMOS 电池不行)
163:(系统时间没有设好或混乱)
173:(CMOS 设备配置信息丢失)
175、178: EEPROM CRC #1 error.
177: Supervisor password check sum error.
178: EEPROM is not functional. 1. System board. (检查主板)
1701:(硬盘控制器故障)
1780, 1790:(主硬盘有问题)
1781, 1791:(从硬盘有问题)
183 :(超级用户开机密码不对)
184:(Power-on 密码有误)     password in Easy-Setup.(重设Power-on 密码)
185:(系统启动顺序无效,怀疑是更新启动顺序时电源关掉)
186 :(检查主板)
190:(开机时,机内笔记本电池已快耗尽了)
191XX: (PM 初始化错误,检查主板)
192:(CPU 散热风扇故障,检查CMOS 备份电池的电压,电压不行时更换电池或要更换CPU风扇最后就是主板问题)
195:(系统配置信息与实际配置不同,检查配置是否改动,内存有无增加等)
196:( 从硬盘的休眠区域中读写时,发生错误,检查硬盘、内存)
201: Memory data error.
202: Memory line error 00-15.203: Memory line error 16-23.
205: Memory test failure on on-boardmemory.
221: ROM to RAM remap error. 1. Go to Memory Checkout.2. DIMM card.
     3. System board. 225
     (Unsupported memory module.) 1. Check if the supported DIMM is installed.
     2. DIMM card.3. System board.
301, 303, 304, 305, 3XX(笔记本键盘故障,301这个故障经常出现,往往是笔记本刚开机
      时,不小心按住键盘所造成的,一般只要重启电脑即可)
601, 6XX  (软驱或软驱控制器故障,软驱有没有装配好?再检查主板)
2402 1. TV Out Card 24XX(主板显示部分有问题,检查主板相关部分)
8081: PCMCIA presence test failure.(PCMCIA revision number also checked.)
8082: (当指点杆禁用时,外接的指点设备有故障);
8601: System bus error-8042 mouse  interface.
8602:(外接鼠标故障);
8603:(总线或鼠标故障,检查外接鼠标、检查外接键盘、检查主板);
861X(当指点杆启用时,外接的指点设备有故障);
8611: System bus error-I/F between 8042 and IPDC.
8612: TrackPoint error.
8613:(把键盘连接主板的线,重插拔一下、检查键盘、检查外接鼠标、主板上连接键盘的子卡最后检查主板)
I9990301:(硬盘有故障);
I9990302:(无效的硬盘引导记录,无引导系统文件);
I9990305:(无可用的启动引导设备。检查硬盘上有否安装操作系统,在BIOS重新设置可
启动的设备、检查启动顺序是否跟设备正确对应、检查电脑的操作系统是否安装正确);
I9990303 (内存错误,检查扩展内存、检查主板内存。)

仅提供IBM Thinkpad系列机型
thinkpad 机型 操作

300、350、500、 510 在纯dos状态下按下ctrl+alt+f3 (不是windows的dos窗口)。

310, 315、310e/ed、315ed 打开电源后看到thinkpad标志时按住f2。

365c/cs、365cd/csd、365e/ed 在纯dos状态下按下ctrl+alt+f11(不是windows的dos窗口)。

365x/xd 关机状态下按住f1然后开机起到出现easy setup。

360, 355 系列、380, 385 系列、560 系列、600 系列、701c/cs 75x 系列、 76x 系列、 770 系列 关机状态下按住f1然后开机起到出现easy setup。说明:对于thinkpad 701,你也可以按fn+f1来进入bios设置。

240 系列、390 系列、570 系列、i 系列 1200、i 系列1300、i 系列1400、 i 系列1500、i 系列172x、a20、a21、 a22、 a30t20、t21、t22、t23、x20、x21、 x22、r30、 transnote 关机状态下开机,出现thinkpad标志时按下f1。说明:在最新的t23, a30,r30,x22系列上,可以在热启动时按下f1进入bios设置。

700/c 、720/c 内存计数后当光标移过屏幕右上方时按下ctrl+alt+ins。

710t、730t 开机时按住suspend/resume开关。

本本进不了bios是很头痛的一件事,教大家一个方法。
开机时狂按esc键。50下/每秒。^0^
这时键盘会出错,就自动进bios了。

网友:
LZ是蓝快的  ??

每秒50下??

手指头不得累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