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基础

楼主(2008-06-11):
BIOS芯片基础

  在微机的发展初期,BIOS都存放在ROM(Read 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中。ROM内部的资料是在ROM的制造工序中,在工厂里用特殊的方法被烧录进去的,其中的内容只能读不能改,一旦烧录进去,用户只能验证写入的资料是否正确,不能再作任何修改。如果发现资料有任何错误,则只有舍弃不用,重新订做一份。ROM是在生产线上生产的,由于成本高,一般只用在大批量应用的场合,图2是8088主板上的BIOS ROM芯片。
    由于ROM制造和升级的不便,后来人们发明了PROM(Programmable ROM,可编程ROM)。最初从工厂中制作完成的PROM内部并没有资料,用户可以用专用的编程器将自己的资料写入,但是这种机会只有一次,一旦写入后也无法修改,若是出了错误,已写入的芯片只能报废。PROM的特性和ROM相同,但是其成本比ROM高,而且写入资料的速度比ROM的量产速度要慢,一般只适用于少量需求的场合或是ROM量产前的验证。

  EPROM(Erasable Programmable ROM,可擦除可编程ROM)芯片可重复擦除和写入,解决了PROM芯片只能写入一次的弊端。EPROM有两种,一种是不带窗口的,其特性和PROM类似,在专用编程器上只能写入一次,如果写错了,芯片只能报废,这种芯片在各种显卡、声卡和以前的解压卡上都能见到,如图3是S3375显卡上的这种EPROM芯片,由于使用不便,我们平常意义上的EPROM一般是指带窗口的EPROM,这种EPROM芯片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在其正面的陶瓷封装上,开有一个玻璃窗口,透过该窗口,可以看到其内部的集成电路,紫外线透过该孔照射内部芯片就可以擦除其内的数据,完成芯片擦除的操作要用到EPROM擦除器(图4)。EPROM内资料的写入要用专用的编程器,并且往芯片中写内容时必须要加一定的编程电压(VPP=12—24V,随不同的芯片型号而定)。EPROM的型号是以27开头的,如图5所示的27C020(8*256K)是一片2M Bits容量的EPROM芯片。EPROM芯片在写入资料后,还   要以不透光的贴纸或胶布把窗口封住,以免受到周围的紫外线照射而使资料受损。

  介于EPROM升级不便,INTEL公司推出了EEPROM,即P28F系列芯片,这种芯片是分块的,采用P28F系列芯片作BIOS芯片,芯片在擦写时要加上+12V的编程电压,并且,其中的BOOT BLOCK块在擦除时,也要加上相应的擦除电压

  众所周知,为了方便用户自己能更新BIOS版本,以便使主板能支持新的硬件,现在市场上几乎所有的主板BIOS芯片都采用了FLASH ROM(快擦写存储芯片),只需要一个很小的软件(刷新程序)就可以方便地升级BIOS,而CIH病毒就是利用了BIOS芯片这一特征,来破坏BIOS芯片里的BIOS程序,导致整个主板不能使用。所谓“硬”保护措施,是指我们不能有效地控制BIOS ROM芯片的“写”管脚状态,不能人为防止系统程序(包括病毒在内)对芯片数据的写入。CIH等病毒的出现,打破了病毒不能“破坏”计算机硬件的神话,由于杀毒软件的后滞性,并不能指望杀毒软件能及时有效地防杀各类新出的病毒。

  芯片的封装形式较多,一般有DIP、PLCC、TSOP等。但请注意,仅仅是封装不同而已,对于同一种型号的芯片,不论是什么封装形式,其管脚的功能都是一一对应的。

TSOP
PLCC
SOIC

SDIP
SSOP
QFP

uBGA
PGA
PCMC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