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换电容后

楼主(2008-06-11):
近日收到一主板845pe点不亮了,一看电容鼓包,换。。。
通电,还是点不亮。
插了下附近mos管,好像没问题。
开始怀疑南桥或北桥的问题。
怎么办,自己做不了BGA!难道要把板子退回去。。。。。
没办法了。拿出自己的“二两锤”,狠狠的朝北桥和南桥按了下去。
1分钟过去了。通电,哈,亮了。
(按过后,现在主板可以用了。没想到按一下就能把虚焊点连在一起。)

网友:
自己的“二两锤”,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狠狠的朝北桥和南桥按了下去。
1分钟过去了。通电,哈,亮了"

    这是虚焊了的原因.  一般用点力压一下看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那就得加焊.

网友:
这板南桥虚焊 通病

网友:
这说明这块主板的桥芯片有虚焊的情况啊

你可以逐一按,这样测试下看看到底是哪个芯片虚焊了,还有不要忽略了CPU座

但一般电容爆了,你换了电容还是不能正常开机,有没有注意到换上去的电容的型号是否跟换下来的一致?

网友:
回楼上的,肯定是南北桥虚寒
......但一般电容爆了,你换了电容还是不能正常开机,有没有注意到换上去的电容的型号是否跟换下来的一致?

我换得型号是一样的。

按了 南北桥后,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板南桥虚焊 通病

谢谢了,应该是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