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

楼主(2008-06-11):
我有一台15寸TCL品牌的液晶,它不能正常显示,一通电就好象用测试液晶的软件在测屏一样,白屏、红屏、黑屏、红白间、黑白间等交替出现,按下开关无反应,这会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高手们,谢谢

网友:
哈哈,不会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有自检程序吧?

检查下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些显示器无信号输入时就是这种现象。
重点还是查驱动板

网友:
我查过主芯片附近都有电压输出,觉得它是正常,不知是不是程序出错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显示器的老化模式,不过,在老化模式下,电源开关还是起作用的.如果开关不起作用,查按键电路.

网友:
按键电路我都查过了,电压正常,按开,按关,电压同平常一样,但显示屏并不动作就是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下MCU外围电路,,按键板上面的电容

网友:
先试看是否按键漏电,如果按键受控的话,只须在菜单里设置一下“恢复工厂模式”~~~就行了

网友:
你的MCU是插上的吗?取下来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
你看一下那个现在\是有规律的还不没有规律的,没有规律的话可能就是MCU有问题了吧

网友(2008-07-12):
是LVDS线接触不良吧,也有可能是总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