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1845GA主板....暗屏

楼主(2008-06-11):
一快技嘉81845GA主板..点亮后...............其不定时死机.......有时候30分钟左右死......进COMS半小时左右也会死....但有个问题就是每次在暗屏后百分百死机.....但是死机时不一定会暗屏........显示器是好的.......而且在死机时好象有点小花的..但不死机时是正常的.... 比较过正常时间的电压和死机时的电压是一样的....而且摸主板上的MOS管..芯片..南北桥...都无剧烈发烫现象.....BIOS已经更刷过.....I/O没料......估计这应该不关I/O的事吧....起先也怀疑CPU扇热问题..但是进COMS看过...CPU温度一直都在45-48度徘徊..不可能会死...所以搞这板搞郁闷了..请哪位兄弟帮小弟出出主意我不知怎么下手了...没思路了.求救中...

网友:
技嘉81845GA主板?有这种板吗?
还有暗屏是什么意思,说清楚一点说不定我能帮你搞定.

网友:
主板是集成显卡还是AGP外插的显卡,这个要说清楚。集成显卡的话,应该是北桥VGA区块供电的电压时间长了后变小了。这个电压是1.5V.它小了的话一样也会当机。外插AGP显卡暗屏好像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