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梅捷主板,BIOS的Vpp没有电压!是不是跟电源管理芯片有关?

楼主(2008-06-11):
一块梅捷主板,BIOS的Vpp没有电压!是不是跟电源管理芯片有关?
该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为:RT9246
经测试如下:VCC=5V 正常 ,  PWM1、PWM2、PWM3 均为0V ,PGOOD也为0V,是不是这个电源芯片坏了就会造成BIOS的VPP没有电压输入?请问谁有过相关的维修例子?谢谢!!

网友:
我好象见过你的帖子
怎么老纠缠VPPA

你的板子首先要把VCORE修复

测量1.2.3.4.5.脚VID的电压

网友A:
回复楼上的,VID0到VOD4电压都为3.38V,请问这个正常吗?
PGOOD为0V
PWM1、2、3都为0V
我想应该是这个电源管理IC有问题了。不过现在没有代换的IC

网友:
你如果怀疑什么芯片有问题可以先换一个呀。好不好都可以积累一点经验呀。VID0~VID4都为3.38.肯定不正常。但不知道你是怎么量的。用假负载是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的。VID讯号你只需要量它的对地阻值就可以了。没有短路开路就行,然后你就要去量电源芯片的工作电压。5V或者12V,OK的话,你就换电源芯片那。就这个做法。想的太多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上的,VID0到VOD4电压都为3.38V,请问这个正常吗?
PGOOD为0V
PWM1、2、3都为0V
我想应该是这个电源管理IC有问题了。不过现在没有代换的IC

PWM处于关闭状态
检查U座是否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