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600显示竖条

楼主(2008-06-11):
求助5600显示竖条,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显存坏了,GPU做过了,谁帮看看测试结果
FBA[31: 0]           0      8468608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21131519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7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9600127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如果就是确定显存的位置的话,我是这么认为的,从右手由下往上数第三个,第五个,第六个第八个.不会坏这么多显存吧.

网友:
a通道估计显存坏了  C通道 估计显存的外围电路或地址位坏了